请教一个ADS2005射频仿真问题

楼主(2007-06-25):
使用ADS2005A进行系统仿真,最后要把两路信号相加,在S域仿真下应该怎么处理?是简单的将两个输出信号用导线相连么?

多谢大家了

网友:
S域仿真?? s参数? 这个说法不专业阿

引用 楼主:
使用ADS2005A进行系统仿真,最后要把两路信号相加,在S域仿真下应该怎么处理?是简单的将两个输出信号用导线相连么?

多谢大家了

楼主:
对,S参数仿真

不好意思

网友(2012-06-04):
直接在資料處理時作加法也可以
也就是在dds下用function 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