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SPICE MODEL的问题

楼主(2007-06-28):
最近从LT的官方网站上下载了一个运放(LT1213)的模型 “LT1213.LIB”。在做测试时发现它的开环增益太小只有23DB,而datasheet的数据是120DB,不知道是测试方法不对,还是模型有问题。
如果是模型参数不对,应该如何改。

虚心请教,谢谢!

楼主:
原理图

原理如图所示

楼主:
波形图

波形如图所示: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在线等,不要下沉。

网友(2008-01-22):
你这个是反馈电路,闭环增益低点,datasheet里面的是开环增益,试一下用很小的信号做开环输入,再测一下
不过按你这个电路这里算出来应该是约40db才对.奇怪!!!!
个人见解,希望大家能发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