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二级运放的菜鸟问题

楼主(2007-06-28):
第一级采用套筒式共8个管子 第二级采用cascode
两级之间采用一个电容一个电阻作频率补偿
  问题:零点总是离原点太近 因为第二级的放大倍数太小 第一次做 所以开始没考虑补偿的问题  想尽量把第二级的寄生电容做小一点 所以没加补偿的时候带宽放大倍数和功耗都还满意 就是相位裕度有了问题 可是加了补偿以后发现无论电容取多少值裕度就是上不去 想来可能因为零点太近 改变电容值同时改变零点和极点  请教高手解决办法

网友:
米勒补偿电容也会引入一个零点而且是右半平面的会使得相位裕度下降。加调零电阻可以把零点调到左半平面,这样可以补偿裕度;allen书上讲的甚至用来把零点调到次极点的位置,不过实际中不太可能。

网友(2010-06-03):
回复 网友A:

还行吧,貌似可以调,不过工艺变化大的话,那个零点到处乱跑,这是个问题,需要仔细折中

网友:
嗯,我觉得如果是零点比较靠近原点的话,应该是第二级Cascode工作管的跨导太小了,所以你可以通过增大工作管的跨导,这样的话那么整个放大器的增益就会很大,但是如果你对增益有严格要求的话,那么就把后面的共源共栅结构换成普通的共源结构。这样的话极点应该会离开原点远点。
我的想法也没有经过验证,如有错的话,见谅。

网友:
说错了,是这样的话零点就会离原点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