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ulink下看连续信号的spectrum问题

楼主(2007-06-28):
Hi 想在simulink下看一个连续信号的频谱,我发现用spectrum scope不能直接看,提示不能连续信号不能FFT
然后我加了一个sample and hold单元在spectrum scope之前,发现还是不行
请大侠指点一下如何在simulink下看连续信号的spectrum?谢谢了!

网友(2008-03-12):
请教

我也想知道阿,请那位高手指点指点阿,不胜感激

网友:
前面加一个零阶保持模块就行了

网友:
不是sample and hold
是zero-order hold

网友(2013-08-2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2014-03-01):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4-05-12):
是zero-order 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