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两级运放中零点的问题

楼主(2007-06-29):
在两级运放中,如果零点在左半平面有什么影响呢(如果这个左半平面的零点不和极点相消的话)?它和零点在右半平面对幅频特性的影响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一点不明白, 负极点和正零点它们的频率值应该是一正一负吧,在波特图中,横坐标是w,那么在画波特图时是取他们的绝对值画的吗? ,我看书时好像发现他们画波特图时都不区分频率正负的,请大家帮我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描述传输函数时,不但用到了模值,还用到了相位,我只能说这些

网友:
two-stage amp 是线性系统 pole肯定是负实数或者是实部是负数的共e复数,而对于zero来说则可正可负

rhp zero对Av的影响+20db/dec 对phase的影响是 -45/dec(从1/10 fz to 10 fz)

lhp zero 对Av的影响是+20db/dec 对phase的影响是+45/dec(从1/10 fz to 10 fz)

所以对于rhp zero如果Fz在GBW附近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它对相位的影响和pole是一样的也是-45/dec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设计amp的时候要把rhp zero 移动到左半平面的原因

网友:
左半平面的零点会使得增益上扬,使得相位欲度不确定,所以要小心零点的位置。一般是电阻太大的结果

网友A:
看传输函数差不多吧

网友(2007-10-06):
极点要在左半平面才稳定,正负实轴的零点(大小相等)它们的幅频特性相同,相频特性相反。其中正实轴的零点和负实轴的极点的相频特性相同

网友:
对settling time 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传输函数差不多吧

恩,看传输函数就很明显地能看到增益和相位的变化

网友(2007-12-08):
零点使幅频曲线的斜率变为20db/十倍频, 相位变为45/dec, 运放中,左半平面零点一般为非主零点,经弥勒补偿后,对开环系统影响很小,但要注意闭环反馈后的深度, 反馈深度太深,将使非主零点变为主零点, 使幅品曲线敏感度增强.特别是在功率放大器中, 要特别注意频带中的零点的存在,零点的存在将使系统瞬间出现大摆扶.
右半平面极点使系统不稳定, 开环状态下,右半平面中零点的存在,将限制开环增益的大小,由跟轨迹法可以知道,开环下零点的存在,当增益特别大时,曲线进入右半平面,使闭环系统不稳定.
正零点和负零点的频率是一样的.他们的区别在于出始相位不同, 如果系统中,极点和零点都是负的话,我们叫做最小相位.
个人愚见,欢迎拍砖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6-06-02):
回复 网友B:

   分析的很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