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设计低通滤波器???

楼主(2007-06-29):
各位大虾:
   我用matlab设计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但指标如下:
   截至频率=100
过渡带频率范围=50
阻带最大增益=0.15,即当频率大于阻带截止频率时,系统的幅频响应小于给定的阈值 .
可以计算阻带的最小衰减Rs,但通带的最大衰减Rp应该为多少?
请大虾指点。。。。。
还有下面的程序有没有什么需要改正的???请赐教!!!
close all;
Wp=100*2*pi;
Ws=150*2*pi;
Rp=1;
Rs=17;
[n,Wn]=buttord(Wp,Ws,Rp,Rs,'s');
[z,p,k]=buttap(n);
[b0,a0]=zp2tf(z,p,k);
[b,a]=lp2lp(b0,a0,Wn);
[h,w]=freqs(b,a);
plot(w/(2*pi),20*log10(abs(h)));
grid on;
XLabel('频率(HA)');
yLabel('幅频响应(db)');
xLim([1,200]);
ylim([-20,1]);

网友:
记得matlab有个filter design HDL coder

网友:
Simulink的滤波器设计试试

网友(2007-09-23):
有一个模块专门可以把,至少我见过插件

网友(2008-04-02):
建议你看下HELP上关于buttord()函数这部分的说明,应该有说明.

网友:
我也不明白啊!
高手多指教啊!

网友(2011-08-05):
做得东西刚好卡在滤波器这里,实在是很难解决~~~但是实在也不知道楼主问题在哪~~

网友:
恩,我也急需这方面的资料啊,matlab 低通滤波器~~~

网友(2012-06-08):
如果只是设计一个一般 butter的滤波器 这样太费劲了
直接通过fdatool工具 就可以 直接输入响应滤波器指标值
选择类型 butter 就可以了

网友:
参考代码
Wp=100*2*pi;
Ws=150*2*pi;
通带指标是纹波 如果你的纹波要求为0.01db  阻带衰减为80db则如下设置
rip = 0.01; ris = 80;

那么RP 和RS的关系与 rip ris 如下
RP = (10^(rip/20) -1)/(10^(rip/20) + 1)
RS = 10^(-ris/20)

[n,Wn]=buttord(Wp,Ws,rip,ris,'s');

我记得buttord的通带和阻带指标是以db为单位的
所以应该修改

网友(2013-01-06):
一般对于最大平滑滤波器,涟漪的值取0.2 ~0.3 db,也可。
阻带衰减值越大,滤波电路的阶数n越大。

买本书看看吧。
推荐 数字信号处理的MATLAB实现(第二版)(含光盘)
作者 万永革/2012-05-01/科学出版社

相信LZ会有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