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怎么找对元器件的型号

楼主(2007-06-29):
大家好,我是刚入门的新手,想请教大家,怎么根据一个电子元器件的具体参数值找出这个元器件的型号?比如有下面的描述:CAPACITOR, CERAMIC, 1000 pF, X1Y1-WITH Y5P DIELCTRIC,  V, +20%, -20%, RADIAL                        要求品牌为YAGEO!请问我该如何找出符合上面描述的电容的正确型号?

网友:
每个厂商都有自己的型号参数表,上厂商网站上查吧 一般叫做Part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