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射频电路

楼主(2007-06-29):
现在最热门的方向是什么啊

网友(2007-08-18):
级低噪声放大器放在一个4.5CMX2CM的小板上行吗?

请问我作的4级低噪声放大器放在一个4.5CMX2CM的小板上行吗?放大器用的集成单片,工作频率1.5GHZ,四级增益58DB。

网友A:
PLL/VCO or PA for RF
ADC for analog

网友(2007-10-23):
agree

引用 网友A:
PLL/VCO or PA for RF
ADC for analog

网友(2007-12-16):
好像串贴了。。。

网友(2009-10-13):
主要体现在wireless transceiver,VCO and PA for transmitter
                                                 LNA, Mixer and VCO(or PLL)for receiver
                                                 Transit/receive switch combines the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网友:
PLL 好多涉及

网友:
taiduo le    loushang shuo de jiben shang shi chang kandao de IP

网友:
民用的话,大概做PA的比较热门,军品的话,建议优先选择天线,不过天线很难,不如PA要相对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