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MOS工艺下PNP的layout

楼主(2007-06-29):
主高手指点一下,在CMOS工艺下,如何在P型衬底上实现纵向PNP管

网友:
应该是直接放上,规则比较少,要匹配的时候按一定形状放好即可。

网友(2008-02-28):
一定要畫 Deep N-Well 才可以吧      由 P+   N-Well電位  與  P-sub給電位  就可以構成一個PNP

网友(2008-12-04):
psub + Nwell + P active

网友(2020-05-26):
vpnp是兼容cmos工艺的,要做npn,需要DNW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