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业人士指点

楼主(2007-07-03):
请教一下,看到很多厂家(国外的)在视频输入的时候将SDI/CVBS就用一个BNC的接口接入了,怎么进行识别的和隔离的??很疑惑,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大哥,帮帮忙阿

那位大哥帮帮忙阿

网友:
编码器的输入信号设定后,如果是SDI信号,不通过CVBS模块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