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IPOLAR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7-07-03):
BIPOLAR三极管的小信号跨导只与集电极偏置电流和温度电压有关系(前者除以后者),那么射极长度是不是一个设计参量?在电路中怎么定管子的射极长度?是怎么考虑的?
感觉用BIPOLAR和MOS 设计电路差别好大,设计MOS电路都是定W和L,BIPOLAR管子的尺寸对电路性能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BIPOLAR三极管要确定发射极面积,才能确定驱动和放大倍数!

网友A:
E级面积决定电流大小
基区宽度和集电级面积决定Beta
此外还有一些2级效应,什么基区宽变,什么强场,什么E级重掺杂

网友(2007-08-29):
请问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些?

网友:
顶一个,以前用过

网友(2008-07-09):
肯定要不一样的吧,那些参数还是很不同的

网友:
主要是面积

网友:
一般是有三极管的发射级面积决定,对于给定的工艺,通常发射极的宽度为固定的几个值,一般主要是取选取L值

网友(2021-06-20):
还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嘛?俺也有点疑惑。
就知道三极管Is与发射极面积成正比,不过通过增加面积来增加Is,进而降低Vbe,提升摆幅好像不太合理,因为感觉Vbe变化也不大,面积每增加一倍,Vbe才下降18mV。那么在不考虑Vbe变化的情况下,当三极管偏置电流确定,是不是三极管面积越小越好呢??

网友(2021-10-29):
引用 网友A:
E级面积决定电流大小
基区宽度和集电级面积决定Beta
此外还有一些2级效应,什么基区宽变,什么强场,什么E ...

请教前辈,E极面积是如何影响电流的,是否有公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