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自动启动 cramfs 的用户应用程序?

楼主(2007-07-04):
请问如何设置自动启动 cramfs 的用户应用程序?谢谢!

楼主:
我使用的是 ARM Versatile PB926EJ-S.
板子启动后,显示以下的 boot log:

%DiskOnChip-Info, Enterring SPL
%DiskOnChip-Info, Transferring control to 0x07C00000
ARM Versatile/PB926EJ-S Boot Monitor
Version:    V2.0
Build Date: Nov  8 2004
Endian:     Little
Running boot script - BSCRIPT.txt
U-Boot 1.2.0-gb3261521-dirty (Feb 25 2007 - 02:59:39)
DRAM:   0 kB
Flash: 64 M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Booting image at 00007fc0 ...
   Image Name:   Linux-2.6.19-arm2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187216 Bytes =  1.1 MB
   Load Address: 00008000
   Entry Point:  00008000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
..................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19-arm2 (cmarinas@pc1117) (gcc version 4.1.1 (CodeSourcery ARM  Sourcery G++ 2006q3-26)) #66 Mon Feb 26 14:04:03 GMT 2007
CPU: ARM926EJ-S [41069263] revision 3 (ARMv5TEJ), cr=00053177
Machine: ARM-Versa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PU0: D VIVT write-back cache
CPU0: I cache: 32768 bytes, associativity 4, 32 byte lines, 256 sets
CPU0: D cache: 32768 bytes, associativity 4, 32 byte lines, 256 sets
Built 1 zonelists.  Total pages: 32512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mtdblock0 mtdparts=armflash.0:7940k@0x1c0000(cram
fs) mem=128M console=ttyAMA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9, 2048 byte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Memory: 128MB = 128MB total
Memory: 127232KB available (2020K code, 438K data, 88K init)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
TCP reno registered
JFFS2 version 2.2. (NAND) (C) 2001-2006 Red Hat, Inc.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CLCD: Versatile hardware, VGA display
Clock CLCDCLK: setting VCO reg params: S=1 R=99 V=98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80x30
Serial: AMBA PL011 UART driver
dev:f1: ttyAMA0 at MMIO 0x101f1000 (irq = 12) is a AMBA/PL011
dev:f2: ttyAMA1 at MMIO 0x101f2000 (irq = 13) is a AMBA/PL011
dev:f3: ttyAMA2 at MMIO 0x101f3000 (irq = 14) is a AMBA/PL011
fpga:09: ttyAMA3 at MMIO 0x10009000 (irq
smc91x.c : v1.1, sep 22 2004 by Nicolas Pitre <nico@cam.org>
eth0: SMC91C11xFD (rev 1) at c8866000 IRQ 25 [nowait]
eth0: Ethernet addr: 00:02:f7:00:18:d5
armflash.0: Found 2 x16 devices at 0x0 in 32-bit bank
Intel/Sharp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31
Using buffer write method
cfi_cmdset_0001: Erase suspend on write enabled
1 cmdlinepart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armflash.0
Creating 1 MTD partitions on "armflash.0":
0x001c0000-0x00981000 : "cramfs"
mtd: partition "cramfs" doesn't end on an erase block -- for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13 (Tue Nov 28 14:07:24 2006 UTC).
aaci-pl041 fpga:04: ARM AC'97 Interface at 0x0000000010004000, irq 24, fifo 512
atkbd.c: keyboard reset failed on fpga:06
atkbd.c: keyboard reset failed on fpga:07
ALSA device list:
  #0: ARM AC'97 Interface at 0x0000000010004000, irq 24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1 part 10 v
VFS: Mounted root (cramfs filesystem) readonly.
Freeing init memory: 88K
INIT: version 2.85 booting
Mounting /tmp as tmpfs
Mounting /var as tmpfs
/etc/rcS.d/S35mountall.sh: 48: cannot create /etc/testfile: Read-only file system
Remounting /etc as writeable
Remounting /etc as writeable - DONE
/etc/rcS.d/S35mountall.sh: 63: cannot create /root/testfile: Read-only file system
Remounting /root as writeable
Remounting /root as writeable - DONE
Ensured writeable directories
Changes may be lost at reboot
Setting up IP spoofing protection: rp_filter.
Configuring network interfaces... eth0: link down
done.
Starting portmap daemon: portmap.
14 sound
sound device present
Attempting to start setmixer
INIT: Entering runlevel: 2
Creating the the /var/dev/ttySA* links
Starting internet superserver: inetd.
Durban - ARM Embedded Linux version 2.3.0
Tuesday 23 January 2007 @ 15:31
ARMBox001 login: root

BusyBox v0.60.5 (2006.12.13-13:23+0000) Built-in shell (ash)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built-in commands.
~ #

请问 BusyBox 启动后,我该如何设置自动启动应用程序?

恳请大家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