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gma delta DAC进来讨论一下啊

楼主(2007-07-05):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sigma-delta DAC中完成1bit噪声整形后,后面的模拟部分可不可以仅仅由一个电阻和电容去实现啊,本人已经实现,但是THD值比较差,谐波较大,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讨论一下啊!谢谢!

网友(2007-12-15):
不会吧    的

网友(2010-09-07):
模拟部分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2011-04-24):
用开关电容滤波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274688237 加q讨论

网友:
lz可以考虑用二阶的

网友(2011-07-20):
应该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