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A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7-07-05):
小弟,刚刚设计LNA,遇到了几个问题,现在请教各位大侠!
采用的架构就是最常见的共源共栅结构,在共源管的栅极和源极以及共栅管的漏极分别有电感,

1. 漏极的电感的Q值和感值对输入端的匹配产生不小的影响,为什么?如何降低这些影响?
2. 我现在初步优化后的S12是-33dB,这个数值较大还是较小?
3. isolation是如何衡量的,采用的是S12吗?

网友:
S12就是用来衡量LNA的方向隔离度的,S12做到-38已经可以了

网友:
S12<-40 dB would be a standard figure for reverse isolation.

网友:
Q和感值对输入匹配的影响很大,因为匹配是在单个频点上进行的,为了减小影响,可以提高Q值,LS用bondwire实现,但是用bondwire的缺点就是电感值不好控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输出匹配和输入匹配不在同一个频率上,让他们之间有微小的误差,这样带宽会增加一些。增加了输入匹配的设计余量。呵呵,个人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非常感谢,我自己会再仿真一下,看看结果怎么样

网友(2007-08-08):
阻抗也要考虑进去的,NXP前阵子给我几款,阻抗都不咋的

网友(2007-09-15):
现在我正在做3-5Ghz的uwb系统中的lna,谁能给些相关论文看,多谢了

网友(2007-10-16):
你的s11只是simulation的值,实际测试很难做到的。
s12可以作为isolation的参考
电感的Q确实对lna的影响较大。

网友(2010-05-02):
一般用什么方法怎么提高漏极电感的Q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