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总线的负载能力?

楼主(2007-07-06):
在不使用PCI桥的情况下,PCI总线上能挂几个设备啊?

网友(2007-09-10):
关键是每个设备对应一个时钟!

网友(2007-11-16):
通常可以连到10个,再多恐怕就不行了吧

网友:
驱动能力的问题不用自己考虑,厂家设计芯片时已经考虑过了,
看接口上有几个REQ/GNT信号,就能挂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