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le怎么译?

楼主(2007-07-06):
向掺杂浓度或电流的 profile,知道是指的什么,用中文就是说不出来
这个 profile用中文怎么说呢?
thx

网友:
輪廓,形狀圖,走勢圖

网友:
我有一次翻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绞尽脑汁,后来我译成"分布情况"....

网友(2008-01-16):
剖面图,轮廓,大体概念

网友:
在SMT中,可以说是温度曲线, 当然有轮廓等含义.

网友:
看用在哪,电子业里是项目的意思,
Voice Profile ,

网友:
长见识阿

网友:
用google翻译的结果是:分布图

网友:
剖面, 侧面, 外形, 轮廓

网友:
翻译成 走势图 比较好

网友:
2

hao xie xie

网友(2008-02-15):
在半導體來說主要是說明元件結構的濃度分佈的定義。

网友:
根据上下文来理解,嘿嘿

网友(2009-03-19):
good

Can not see the attachment

网友:
这个翻译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profile的含义和翻译和其处在的上下文有关

楼主:profile的含义和翻译和其处在的上下文有关,请告知上下文才能给翻译得准确

网友:
电流的profile用轮廓比较贴切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