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内部元件清晰曝光不足估计ARM结构的处理器

楼主(2007-07-06):
iPhone,内部元件清晰曝光 估计ARM结构的处理器

首先,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些它的基本信息。

iPhone的尺寸为4.5x2.4x0.5",重4.8盎司(0.3磅)。18部iPhone的重量才相当于一个MacBook Pro。

它的显示屏是3.5" 的,分辨率为480x320,相当于153600象素,是一部 15" MacBook Pro的12%。

电池上有苹果的型号616-0290 L1S1376APPC

这是一个3.7V的锂离子电池。

你可以看到至少两根和逻辑板连接的天线连接线。

逻辑板特写。逻辑板是两层的,所以很难看到元器件。

如果不毁坏逻辑板,是无法将这两层分开的,所以,也无法告诉你里面是什么。

在进一步分析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不必完全破坏逻辑板而把它打开的方法-就像Think Secret网站所干的那样。.

三星芯片在逻辑板左边金属罩的下面。我们这部iPhone中三星芯片型号是K9MCGD8U5M。Think Secret拆开的那部4G型iPhone中三星芯片型号为 K9HBG08U1M。

三星存储器和一个ARM结构的处理器堆叠,据说是XScale/Marvell PXA300系列的,元器件号为339S0030ARM, 8900B 0719, NOD4BZ02, K4X1G153PC-XGC3, ECC457Q3 716。这款处理器可能和SDRAM堆叠在一起,这里的SDRAM可能是两个512M的芯片。该处理器可内置H.264和MP3硬件解码功能。

ARM上面的芯片是Wolfson音频芯片。元器件号WM8758BG 和73AFMN5。

位于ARM下面的芯片是Linear Technology公司的4066A USB电源锂离子电池充电器,这一器件也被苹果用于iPod中。

网友:
位于中间底部看起来颜色比较单调的那块芯片上印有这样的文字:MARVELL, W8686B13, 702AUUP。这是Marvell的802.11b/g 18.4mm2芯片。

右上角的芯片是一块Skyworks的GSM/Edge功率放大器芯片。 (SKY77340)

Skyworks芯片左边的银色芯片上写着CSR 41814 3A06U K715FB的字样。这是一款CSR的BlueCore4-ROM WLCSP单芯片无线电和基带IC,用于Bluetooth 2+EDR。

照片中被贴着白色标签的器件编号为338S0289和8G60710。EE Times认为这是Infineon的M1817A11。

上面有蓝点的那块芯片据称是英特尔的Wireless Flash 32 MB芯片。元器件编号为1030W0YTQ2、5716A673和Z717074A,EE Times还加上了 #PF38F1030W0YTQ2。

右下角的芯片编号为338S 0297 G0719。有人认为是苹果自己生产的,但其目的何在,目前还不清楚。

左下角的芯片是Infineon的PMB8876 S-Gold 2多媒体引擎芯片。元器件编号为337S3235、60708和EL629058S03。

网友:
iPhone用的就是三星做的一个soc,基于ARM11.

网友:
why can not see?

网友(2007-09-06):
下载后要是觉得还可以就顶一顶,给其他各位推荐一下

网友(2010-05-19):
有什么东西下载?

网友(2010-06-23):
liao jiae liao jie 11

网友(2010-10-26):
民工们都别猜了,iphone手机用的是一颗ARM Cortex A8

网友:
太神奇了...
真的有人把他給分解開來...

网友:
主板还是很小的

网友:
那几根线焊得不怎么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