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l的问题

楼主(2007-07-07):
大家好
    我用veriloga建立一个pll的电压域模型,它的暂态响应还可以。我把其中的vco用电路代替后,从整体上看vco的控制电压,还能看出线性过程的轨迹,但是波形特别粗,如果把波形放大,会发现原来vco的控制电压一直在以很高的频率振荡(远远大于环路的本征频率),峰峰值约为0.02v。振荡的幅度会降低,但是非常慢。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麻烦懂pll的高手指点一下。
多谢了

网友:
verilog怎么建的?学习一下

楼主:
我是参考了www.designers-guide.org上的一些例子,作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电压域模型。我把环路滤波器的输出直接作为了vco的控制端,联到了可变电容上,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期待高手出现,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这有可能是电路的寄生产生的振荡回路造成的,建议加一个高频的滤波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