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Verilog初级的问题

楼主(2007-07-08):
在看夏宇闻的那本Verilog经典教材,还是典型的菜鸟,想问个问题,按书上的讲授,$random 是返回一个32位的有符号整数,于是rand = $random % 60就应返回一个范围在-59到59的随机数,但该书又提到如果是{$random} %60 就是返回的一个范围在0-59之间的随机数,这里的大括号应该是位拼接符,可应该如何理解呢?为什么加了位拼接符就可以只返回非负整数呢?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语法问题,没有什么为什么,记住这么用就行了
刚才看了一下IEEE Standard Verilog HDL(Std 1364-2001),里面也举的这个例子,也没有解释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