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触发器实现27进制计数器或者是分频器??

楼主(2007-07-09):
本人近来有一个任务:用D触发器实现27进制计数器或者是分频器(意思都一样),但是如何用5个dff设计,其输入逻辑或者是输出逻辑门太多,延迟太大。而且是同步的有点困难希望各位DX给出高见!

网友(2007-12-05):
太夸张了把

网友:
一个D触发器可以实现2分频,2个四分频,3个八分频。但是奇数倍的分频还没做过。
还可以用injection lock来实现divider,or a mixer plus a LPF to compose a regenerative divider.
So you have three choices.

网友:
奇数分频好像是要借助一定的组合逻辑的吧,光用分频好像不行。

网友:
可以如下实现

你可以直接设计一个5BIT同步计数器,DFF用动态电路实现,在0.18SMIC下可以达到800MHZ

网友:
奇数分频可以同时通过使用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得到。即用两个always语句,一个always用时钟的上升沿触发,另一个always用时钟的下降沿触发。例如5分频,先用一个时钟上升沿产生一个占空比为2/5的分频时钟,再用时钟下降沿产生一个占空比为2/5的分频时钟,将这两个产生的时钟用组合逻辑相或就可以得到一个占空比为50%的5分频时钟了。

网友:
不就个同步计数器么?

网友:
小数分频都可以,何况奇数

网友(2009-11-18):
奇数分频可以同时通过使用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得到。即用两个always语句,一个always用时钟的上升沿触发,另一个always用时钟的下降沿触发。例如5分频,先用一个时钟上升沿产生一个占空比为2/5的分频时钟,再用时钟 ...
引用 网友A:

赞同,数字上可以更加简洁些,先布局好逻辑~~

网友(2014-05-07):
回复 网友B:

    楼主能把做的五位或者六位的计数器的链接方式发给我吗?我不会这么多位的卡诺图化简,最好能实现加减法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