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两级全差分运放的共模反馈

楼主(2007-07-09):
在做两级全差分运放的时候到底是要两级的共模反馈分开做,还是在第二级的输出检测电压,在反馈至第一级的某个管子,为什么?谢谢

网友:
记得razavi的书上说,原则上全差分的两级运放每一级都需要cmfb.
但是实际中一般在输出级检测共模电平后通过一个运放反馈控制第一级,比如尾电流管或者负载管.
原因是不是由于第一级的增益不够高(30dB差不多了吧)而不是很有必要要呢?

网友(2007-08-15):
恩,有道理。。。。

网友(2008-08-11):
我页想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做两级全差分运放的时候到底是要两级的共模反馈分开做,还是在第二级的输出检测电压,在反馈至第一级的某个管子,为什么?谢谢

准确的来说是双端输出时才需要共模负反馈来稳定

因为对于双端输出的情况,他有两条支流偏置给输入提供偏置.这两条偏置除非你设置得很精确,不然总是会有一个大一个小,所以就会有一个管子进入线形区,所以没有工作在正常状态.共模负反馈就是让两路偏置能够稳定匹配.

对于单端输出,因为只有一个偏置,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好似沒錯

网友:
原来没有共模反馈的差分输出电路的管子都没饱和啊,下次仔细看看,谢谢了

网友(2009-07-09):
现在也做到这边 搞不懂了
有高手解答吗?

网友(2010-05-06):
正在学呢。

网友:
准确的来说是双端输出时才需要共模负反馈来稳定

因为对于双端输出的情况,他有两条支流偏置给输入提供偏置.这两条偏置除非你设置得很精确,不然总是会有一个大一个小,所以就会有一个管子进入线形区,所以没有工作 ...
引用 网友A:

说得没错,但答非所问。

楼主的问题很好,实践中通常只要一个CMFB就可以了。教科书上也有讲:参见gray书中讲CMFB那一章,有一个两级运放,用了一个CMFB。

网友(2010-07-19):
两个都要加CMFB

网友:
到底是两个都加还是只加一个呢?同问。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好,实践中通常只要一个CMFB就可以了。教科书上也有讲:参见gray书中讲CMFB那一章,有一个两级运放,用了一个CMFB。

网友:
一个 CMFB就够了吧

网友:
多级运放串联是不必要每一级都加的,可以在第二个放大器输出端测量平均输出电压,并用于第一个放大器的共模输入。因为第一个放大器的共模输出又用来设置第二个的偏置点,所以可以得出所以的共模电平。

网友(2010-11-16):
楼上的有道理,我觉得

网友(2012-12-23):
我也心存疑问,我感觉理论上应该每一级都需要共模反馈的,看书上写的解释是“由于个节点共模电平之间的耦合关系,通常共模反馈环路只需要稳定放大器的输出共模电平就可以使得差分放大器内部各节点的共模电平均达到稳定”这和楼上一位朋友说的相同,后来我的理解是,一般情况下,电路饱和区工作范围较宽,电路增益较大,输入端微小的变化在输出端电平变化较大,所以使得输出端处于所需的共模电平时,输入端的电平变化较小,所以前级一般也不会脱离饱和区,但如果所需的共模电平很极端,如接近于电源轨的话(虽然一般不会这样做),就有可能使前级脱离饱和区,就需要反馈。这是个人理解,望大家指正。

网友(2014-04-18):
有网友说:第二级采样 放到第一级做CMFB是可行的   因为构成了反馈环
对吗

网友(2017-11-07):
自己觉得第一级如果是套筒式或者折叠式的话应该就需要,因为输出电阻大,一个小的电流变化就可能引起输出电压的大变化使得管子进入线性区。而普通两级运放应该就可以只用一个共模反馈,因为输出阻抗小,所以格雷书上的只是普通两级运放,自己的想法不知道正确与否,请指正

网友(2023-02-28):
这里可以理解成把第二级的输入管用来检测第一级的共模输出值了,所以可以帮助整个环路控制两级的CM电平。razavi书上有说明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