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视频adc问题

楼主(2007-07-09):
视频控制芯片adc之前要做什么工作?clamp ,AGC?????还有什么呢,请问有没有资料可以发给小弟一看?
还有请问有没有包括前端处理和adc的ip呀?这种ip怎么查?
最后问个弱智问题,比如一个adc的analog bandwidth是400M,是什么意思???? 输出频率130M,那最大可以处理的模拟信号应该是130M/2呀,那这个400M是什么意思?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视频控制芯片adc之前要做什么工作?clamp ,AGC?????还有什么呢,请问有没有资料可以发给小弟一看?
还有请问有没有包括前端处理和adc的ip呀?这种ip怎么查?
最后问个弱智问题,比如一个adc的analog bandwidth是400 ...

顶一下,谁帮帮忙

网友A:
clamp:恢复信号中的直流成份
AGC:恢复信号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amp:恢复信号中的直流成份
AGC:恢复信号能量

除了这两个还有什么,有没有比较全的讲解>?????????????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看视频解码芯片的资料啊

网友:
maxin的网站上有一些基本的知识介绍,可以解决你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