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drawn layer 和 generated layer

楼主(2007-07-10):
两个分别是什么意思

    最近开始看一些layout的资料 不大懂 bow~~~~~

网友:
drawn layer 是你画版图用到的一些层,和实际制成mask的层的概念是不同的。

有时候要用drawn layer来表示一些标示层,例如电容层,三极管层,这些层在实际上并不存在。

对于generated layer,是在画版图时并不存在的层,最后再产生MASK时需要用其他的drawnlayer 的与或非关系产生出来的层。

楼主:
明白啦 谢谢

b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