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drawn layer 和 generated layer

楼主(2007-07-10):
分别是什么意思

bow~~~~~~~

网友(2009-03-19):
Can not see the attachment

Can not see the attachment

网友:
不清楚

不明白确切的含义,但两者应该是相对的

网友:
I am thinking you are talking about IC layout issue, in which i have done before:
the drawn layer is the layer like donut, rectangle, etc. you draw by using EDA software, such as L-edit, virtuoso,etc.
while the generated layer is got by some kind of logic calculation, such as :  a or b means a+b,etc.
hope it can help you...

网友:
你这个是在芯片LAYOUT的时候碰到的吧,多用用软件并和你师傅讨论讨论就行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