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功放求助

楼主(2007-07-10):
280MHz的成品功放是否可以改成400-420MHz的,能怎样改,望各位DX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得看你的功率管能不能达到那个频率阿!能达到就有可能

楼主:
功放管可以到520MHz的

网友:
那完全能够做到 改一下匹配网络

楼主:
您有有关匹配网络方面的计算公式吗?我试了几次,不是不出功率就是电流大,要不就是自激

网友(2007-08-29):
很简单的设计!
匹配电路要重新做,看楼主的描述是RF新手,这个匹配电路设计已经超出楼主的能力范围之内,而且显然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达到的
一个最好的办法是向厂家要功放管的datasheet,让他们提供所需频段的匹配电路即可

网友(2007-11-18):
看管子了

管子可以,好改,我改过2米到400M的!

网友(2008-03-24):
是不是不同的频率管子的阻抗不一样啊?

网友:
我有400-470M功放

网友(2008-04-26):
只要管子可以,应该可以的

网友(2008-05-31):
改匹配网络不难吧。。。

只要在新的频率处谐振,并且使得修改后的网络符合负载线理论的要求就行了么。当然还要考虑你做的PA是宽带的还是窄带的,匹配网络也会不一样吧。

网友:
RF功放求助回复

对原来的匹配进去换算,也可以直接调整

网友:
看你的功放是什么样子的,功率是多大的,线性要求是的怎么,一般是不行的啊

网友:
改匹配就好啦

网友:
如果你有网络分析仪的就相对简单一些,个人建议如下:
先测试管子的S参数,根据网络分析仪的输出功率,一般远远小于功放实际需要的输入功率,所以尽量把功率设置到最大
然后利用这个小信号S参数匹配输入阻抗
对于输出阻抗建议楼根据datasheet大概估计输出的阻抗,一般情况下输出阻抗的实部会很小,虚部呈容性,如果没有合适的大信号S参数,你可以根据公式简单计算需要的输出负载的实部(v-v‘)^2/(2Pout),v'指直流IV曲线的对应的饱和电压,这个值计算出来一般只有几个欧姆,所以实际匹配时,可以初步选一个实部,再来微调虚部

网友(2008-08-29):
casrf

你好,可以详细讲一下怎么微调虚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