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求逆的实现

楼主(2007-07-10):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里面有用到矩阵求逆.用FPGA实现,现在只编了加减乘除模块,不知道下面怎么下手了.头大中...哪位大侠有相关的资料或者程序?帮忙贴一个吧,万分感激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顺便说一下,设计用的语言是verilog,求逆的矩阵是8*8的复对称矩阵,有C的源程序也可以啊,3ks!

网友(2009-07-16):
我也在做,头大ing……

网友A:
矩阵求逆,如果是高阶矩阵的话,最好是做三角分解,对获得的矩阵进行求逆,最后合并获得结果.
其实程序很好写,关键是根据需求定下每步操作的数据位数.
定点仿真一定要先做好,否则你就等着后悔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矩阵求逆,如果是高阶矩阵的话,最好是做三角分解,对获得的矩阵进行求逆,最后合并获得结果.
其实程序很好写,关键是根据需求定下每步操作的数据位数.
定点仿真一定要先做好,否则你就等着后悔去吧

以上分析的对

网友:
楼主做关于MIMO的东西吗?

网友(2010-06-28):
矩阵求逆,如果是高阶矩阵的话,最好是做三角分解,对获得的矩阵进行求逆,最后合并获得结果.
其实程序很好写,关键是根据需求定下每步操作的数据位数.
定点仿真一定要先做好,否则你就等着后悔去吧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说思路,或者能把源程序传我一下吗,毕设要用到这个,做MIMO方面的。、
glubby007@sina.com

网友:
这个顶一下,

网友(2010-09-20):
矩阵求逆,如果是高阶矩阵的话,最好是做三角分解,对获得的矩阵进行求逆,最后合并获得结果.
其实程序很好写,关键是根据需求定下每步操作的数据位数.
定点仿真一定要先做好,否则你就等着后悔去吧
引用 网友A:

“定点仿真”是指什么?

网友(2011-04-06):
回复 网友B:

    有代码吗?同求,我也是做MIM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