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0~310mv的vref?

楼主(2007-07-10):
如题。
打算采用5b 的DAC来产生,但是不知道那种buffer可以使用,因为电压比较低,要求rail-to-rail的buffer。
了解了一些class AB的output stage,但是好像都不是也是很难实现真正的rail-to-rail,希望多多指点。
谢谢!

网友:
同问,谁 能指点一下

网友:
所谓rail to rail不是指输出真的能到0或者vdd

网友:
这个确实得学习一下,以前很少遇到

网友(2007-08-10):
可以不要RailtoRail吧,PMOS输入对管就可以了吧,CLASS-AB的输出可以吧

网友:
这么低的电压..
而且又是单边的...
不用rail to tail 的吧...
用PMOS input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