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下:二阶系统的传递函数和频率特性

楼主(2007-07-12):
最近看二阶系统的分析,一直困惑我的一个问题是,就是是否可以通过闭环传递函数(两个极点的位置和低频增益)得到系统的相位裕度.

要是能确定,如何确定呢,谢谢了.

网友:
在网上找一篇介绍(自控)性的文章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一般仿Phase margin是开环下,那是全反馈的情况,对应的是PM最差情况,最保守

楼主:
PM是通过分析开环传函来判定闭环稳定程度的.

那闭环分析中根据阻尼比区分的三个区间应该和PM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了,

继续疑惑啊

楼主:
如三楼所说,PM的分析是最差情况,

而实际的闭环瞬态响应是应该根据闭环传递函数的阻尼比和自然频率分析得到.

也就是说要把反馈系数代入才能得到比较贴近实际的结果,是不是这样?

希望有牛人能够定性的说明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自己看好辛苦啊.

网友:
Allen那本书的附录c介绍了你关心的问题,去看看吧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疑惑,
比如开环下仿PM=45度,一般说这个偏小了,要调大.
但是如果算上反馈系数后,整个环路的相移比方说只有300度,也就还有60度的裕度,
那这两种情况怎么判断?以哪个为准呢?呵呵

最近刚遇到这个问题,以前从没想过.

楼主:
我觉得应该以闭环分析得到的结果为准.

还在看,呵呵,最近看书的时间少了.

怎么没有人愿意简单解答一下呢?

网友:
在进行PM仿真的时候,OP已经是在Close下最差的情况了,不过只是针对小信号分析,
大信号分析主要还是看Tran的结果。Razvi的书上讲过。

网友(2007-08-26):
it use the concept of loop gain: gain* feedback ratio

网友:
一切看闭环

网友(2007-10-05):
能够确定PM,因为知道了两个极点和低频增益,波特图都确定了,单位增益带宽确定了,就可以估计PM了

网友(2017-10-04):
因为知道了两个极点和低频增益,波特图都确定了,单位增益带宽确定了,就可以估计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