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系统一般用33MHz晶振还是用33.33MHz的,还是都可以用啊

楼主(2007-07-13):
PCI系统一般用33MHz晶振还是用33.33MHz的,还是都可以用啊

网友:
我想应该都可以的吧

网友(2007-11-02):
问的好,我也想知道的dingding

网友:
都可以工作的。

网友(2008-04-10):
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一般來說...系統還會開spread spectrum...所以看到的頻帶已經不是單純的33.3MHz或是33MHz...

网友(2008-09-08):
晕,PCI规范里边规定的PCI 33MHz的时钟实际上就是33.3333MHz

网友(2009-08-11):
理论上是33.33,实际上30mhz的也可以正常工作,,我还遇到过pci用HI bus做4分频,25mhz工作,没发现功能上的异常

网友(2010-08-15):
PCI系统一般用33MHz晶振还是用33.33MHz的,还是都可以用的需看看设计了!都可用的1

网友(2010-10-04):
其实一样,只是印刷不同

网友:
都可以的,ALTERA PCI DEMO BOARD上用的是33MHz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