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deband suppression

楼主(2007-07-14):
我是做点对点通信产品的,我们在做产品测试的时候经常会要求测SIDEBAND SUPPRESSION,按理说是测边带抑制比的,与LOCAL信号的POWER会有关系吗?

我们测试的是I/Q信号与LOCAL信号调制后产生的调制信号的SIDEBAND SUPPRESSION。
谢谢做下解释。如我解释的不明白,请留下疑问。谢谢!

楼主:
还有谁能和我介绍一下所谓的I/Q信号,我在网上一搜能看见好多关于I/Q信号的,太杂了,麻烦高手解释一下。

楼主:
继续提问:还有高手知道,怎么把pdf档转换成其他格式?

楼主:
go on:我在测试的时候经常会去用频谱仪,然后就会去选择rbw vbw,很想知道这两个是干吗的。

楼主:
怎麼沒有人解答啊?有不明了的地方,我可以再解釋的.

网友:
边带信号Sideband

边带信号Sideband,是在调制或者混频中产生的,比如你是偏中频I/Q信号,IF=F0; 你的本阵LO=F1;

你通过模拟积分调制(AQM)或者象混频器(Mixer)那样的部件后,会产生上边带和下边带,其中一个边带可能是你需要的信号,剩下的那个边带就是你需要通过滤波器来抑制的sideband.
如: LO +/- IF  ==>F1+F0   ;    F1 -F0;如果  你需要的是F1+F0,那么F1-F0就是你要抑制的边带信号,其实就是IP2(二阶)
抑制的指标根据系统指标情况而定,一般象AQM器件如TRF3703, ADL5371等其内部本身有LO和Sideband抑制功能,数据手册一般都会说其在每个LO频段的抑制能力.比如40 dB

不知道你是否明白?

网友A:
关于RBW和VBWRBW

从网上找来的,不知道是否清楚

{
Resolving BW解析带宽,VBW Vedio BW视频带宽。

前者为检波器的带宽,后者为指示器的带宽,而能量是先经过检波器,再通过指示器。不同的带宽(B3 or B6)意味着不同的滤波器,也就决定了所接收能量的频率范围。
RBW辐射用120kHz,传导用9kHz是因为测试的频率范围不一样;而VBW因为是在后端,相对来说重要性不如RBW。
VBW小于RBW的时候,意味着指示器会再次对信号进行滤波处理,一般检波器峰值>指示器峰值;
VBW大于RBW的时候,可以认为检波器的峰值=指示器的峰值,但是VBW太大会引入额外的噪声。
根据测试目的来设置RBW和VBW的值。作为接收机,都会设置VBW>RBW,实际用AUTO选项的时候,VBW与RBW的比值近似等于3,也不知道为什么。

}

请高手指正!

网友(2007-10-23):
Too complex.

引用 网友A:
从网上找来的,不知道是否清楚

{
Resolving BW解析带宽,VBW Vedio BW视频带宽。

前者为检波器的带宽,后者为指示器的带宽,而能量是先经过检波器,再通过指示器。不同的带宽(B3 or B6)意味着不同的滤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