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版图艺术这本书时,里面的PMoat和NMoat看不明白。

楼主(2007-07-15):
在看版图艺术这本书时,里面的PMoat和NMoat看不明白。
哪位大虾给我讲讲它具体指的是什么?有什么用途?xiexie

网友(2009-08-06):
应该是高压器件用来做沟道调整的,提高击穿电压。你可以看下下面的链接:
http://www.microe.cn/bbs/viewthread.php?tid=7194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
这个应该好理解
你不觉得那个PMOAT和NMOAT有点类似阱吗?
当他放在阱中时更像起着隔离保护作用的,特别是在高压的时候

网友(2011-03-14):
楼上的说得还有一点道理   我也注意到了

网友(2011-06-03):
搞不明白的路过,

网友:
这个 NMOAT PMOAT  是怎么做出来得啊?

网友(2013-10-08):
就是N井P井叫法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至少MOS工艺里只有注入和扩散两种方式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你这意思。。。有源区也叫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