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5033安装环境变量怎么设置?

楼主(2007-07-16):
cadence 5033安装到环境变量设置的时候,下面的第16步所示,不明白怎么操作的?
是要修改在在/etc/csh.cshrc下的文件吗?具体怎么做,请大家指教。
另外安装好之后SPW可以用吗?

16.设置环境变量,.cshrc的位置在/etc/csh.cshrc
以csh为例:
setenv CDSDIR /tools
setenv CDS_ROOT /tools
setenv CDS_INST_DIR /tools
setenv CDS_INSTALL_DIR /tools/tools/dfII
setenv CDS_LIC_FILE 5280@localhost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setenv PATH {$PATH}:/tools/tools/bin
setenv PATH {$PATH}:/tools/tools/dfII/bin
setenv PATH {$PATH}:/tools/tools/plot/bin
setenv CDS_LIBRARY_PATH /tools/tools/dfII/lib:/tools/tools/lib:/tools/tools/spectre/lib

网友(2007-09-10):
不需要,你cp到一个你指定的目录下,然后修改相对于的路径,就可以了。
或者你保存到用户根目录,保存成.cshrc,每次你登陆后它会自动运行,你就可以直接敲icfb&了

网友:
将其内容贴到根下的.cshrc
这么一来,每当您login之后即会将所有的配置设定完成

网友(2011-09-01):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