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 nwell 做负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07-16):
最近要做一个含有负电压的项目,用Deep Nwell实现负电压,

以前没有接触过负电压,不晓得应该注意哪些地方,

望大家能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我也不懂,友情支援

网友(2007-10-16):
注意电压隔离!

网友:
具体怎样呢?

网友:
在哪里使用?

网友:
我做过,一般采用N_SUB P_WELL工艺

网友:
设计电路时应该注意点啥呢?

网友:
不明白,n-well怎么能做负电压呢?

网友:
当然不行了,采用N_WELL产生负电压,它怎么与P_SUB隔离了,显然不行。

网友(2008-04-07):
在deep nwell 中做nmos.

网友(2012-07-27):
CMOS中产生负压,要用ISO器件,是N diff+承受负压,而不是NWELL;
关键是注意隔离,注意ESD、latchup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先研究研究工艺文件,吧工艺搞清楚了在做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