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上开发Linux应用程序有什么集成开发环境?

楼主(2007-07-16):
有哪些集成开发环境可用?

网友(2008-01-10):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望有高手解答,谢谢!
ads环境一般是开发没有嵌入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或者BootLoader程序(我的理解对吗?应该是这样的吧?!)
现在,我要开发一个基于arm+linux 下开发应用程序,并且用qt实现GUI,GUI可以用qdevelop+qtDesiger环境来编程。
那么arm+linux下应用程序用什么工具开发呢?!以及,所得应用程序如何与qt图形界面结合到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软件系统呢??!!
先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