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我的verilog代码错在那里啊?

楼主(2007-07-16):
module fdivision( in_clk,control,out_clk );
    input in_clk;
    input[3:0] control;
    output out_clk;

    reg[3:0] j;
    reg out_clk;

    parameter code=4'd0;

if(control==code)
    out_clk=in_clk;
else
    always@( posedge in_clk )
        if ( j==control )
           begin
               j<=4'd1;
               out_clk<=~out_clk;
           end
        else
           j<=j+1;
endmodule
  我是一个verilog菜鸟,这是我编写的第一个程序。

基本的功能是这样的:当输入控制字是0000是,输出时钟和输入时钟的频率相同;当输入控制字不是0000是,输出时钟频率是输入时钟频率的控制字的二倍的分频数。
例如:控制字是0001,则输出时钟的频率是输入频率的二分之一。

我的程序总是编译不过去 提示  out_clk=in_clk;付值错误,请教高手我这个错在那里啊,应该如何改啊,不胜感激!

楼主:
你能告诉我菜在哪里吗?应该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
嗯 那个语法 看书先吧

网友:
if(control==code)
    out_clk=in_clk;
else
    always@( posedge in_clk )

这是什么呀??
厉害

网友:
if(control==code)
    out_clk=in_clk;
这段像是组合逻辑电路,

always@( posedge in_clk )
        if ( j==control )
           begin
               j<=4'd1;
               out_clk<=~out_clk;
           end
        else
           j<=j+1;

这段明显的时序逻辑电路

网友:
改成这样试试看

module fdivision( in_clk,control,out_clk,Reset );
    input in_clk,Reset;
    input[3:0] control;
    output out_clk;

    reg[3:0] j;
    reg out_clk,out_clk1;

    parameter code=4'd0;

    always @ ( posedge in_clk)
        begin if(!Reset) begin out_clk1<=0;j<=0; end
         else  if (j==control) begin j<=0;out_clk1<=!out_clk1;end
                       else j<=j+1;
         end

    always @ (in_clk or Reset or out_clk)
        begin if (!Reset) out_clk<=0;
      else if (control==code) out_clk<=in_clk;
      else out_clk<=out_clk1;
    end
endmodule

网友:
主要都是语法错误。另外就是对verilog的语句格式理解不够,基本上所有的语句都必须包含在always的块结构当中。

网友:
^_^,真够菜,不过继续努力

网友:
module fdivision( in_clk,control,out_clk );
    input in_clk;
    input[3:0] control;
    output out_clk;

    reg[3:0] j;
    wire out_clk;

    parameter code=4'd0;

assign out_clk =  (control==code)?in_clkut_clk;
    out_clk=in_clk;
    always@( posedge in_clk )
        if ( j==control )
           begin
               j<=4'd1;
               out_clk<=~out_clk;
           end
        else
           j<=j+1;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