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运放及反馈系统稳定性问题

楼主(2007-07-16):
关于负反馈的问题
负反馈系统的稳定性可由环路增益的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来判断,那么我们设计运放时提出的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的指标是在什么条件下提出的呢?也就是说反馈网络没有指定呀!
运放的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用AC仿真就能得出,但把运放放在一个反馈环路中,反馈系统的稳定性就应该看环路增益的频率特性,同样的运放,反馈网络不一样,反馈系统的稳定性是不是会不一样呢?也就是说环路增益的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会不会不一样呢?
书上说了,在最差情况下,也就是全反馈(把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跟随器)时,反馈网络反馈因子beta=1,对应最容易振荡的情况,这时候的环路增益特性也就是运放的开环增益特性。当反馈是电压-电压负反馈时,我能理解这种说法,因为反馈网络一般为无源网络,组成分压器,能保证反馈网络反馈因子beta<=1。但是如果反馈为其他反馈组合时呢?比如电压电流负反馈,电流-电压负反馈时呢?反馈因子的量纲分别为电阻和电导,这种情况下也能保证beta<=1吗?运放开环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满足要求就一定能保证闭环系统稳定吗?
一直没有想通。求告人指点迷津。

网友:
会不一样的。因此在仿真中应该包括反馈网络一起看相位裕度。如果运放始终工作在反馈系数小于1,单仿前向运放的裕度要求就放宽了。
反之,反馈系数大于1,或者反馈网络中有额外的相移,裕度要求就增加了。

网友:
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困惑,后来一般碰到的都是你说第一种情况,所以保证open loop之后,应用在loop里面就没有问题。至于其他反馈方式,我想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吧

网友:
对于设计运放时提出的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的指标,个人认为一定要看反馈网络的频响。要不已经默认某种网络。

环路的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一般情况下都会变化。这是因为不同的反馈网络有不同的频率响应。反馈的因子也可以>1吧。比如用有源器件反馈.

网友:
感觉LZ犯了一个常识错误,环路函数包括了反馈

网友(2012-02-21):
楼主说的有道理,同问

网友:
一般教课书里面做的主要是用在ADC上面,所以基本上feedback factor 是1,这也刚好是最坏的情况

网友(2014-10-17):
同问,不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