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混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7-07-16):
请问在设计 CMOS Gilbert混频器时,本振LO输入端口要加偏置吗?如果加的话,要加多大的,比如MOS管的阈值电压是700mV?
另外,还要请问下混频器电路一定要加 impedance matching吗?
谢谢!

网友:
LO信号的偏置应该要加的,大概加0。75V左右吧

网友:
一般都加匹配吧。

网友A:
要加偏置。这个电压很重要。1,关系到在一定LO下开关管是否接近理想开关。2,关系到输出的最小摆幅。3,关系到射频输入管的Vds,从而影响到其非线性performance.
集成混频器不需要impedance matching。

引用 楼主:
请问在设计 CMOS Gilbert混频器时,本振LO输入端口要加偏置吗?如果加的话,要加多大的,比如MOS管的阈值电压是700mV?
另外,还要请问下混频器电路一定要加 impedance matching吗?
谢谢!

网友(2008-01-17):
从功率传输角度来考虑,一般会不会把混频器的阻抗匹配到前后级的输入输出阻抗值呢?
如果不加匹配的话,怎么对混频器仿真,还是用port来仿真吗?这样的话port的电阻怎么取?

引用 网友A:
要加偏置。这个电压很重要。1,关系到在一定LO下开关管是否接近理想开关。2,关系到输出的最小摆幅。3,关系到射频输入管的Vds,从而影响到其非线性performance.
集成混频器不需要impedance mat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