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imulink建立这样一个直接采样器?

楼主(2007-07-16):
小弟在做毕业设计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我做的东西主要是用开关电容滤波器实现将高频信号转换到ADC可以接收的范围.比如2.4GHz to 75MHz.
这个电路的第一部分就是直接采样,将连续信号转换成离散信号.电路通过一个伪差分结构(Pseudodofferential configurations)用4.8GHz的采样率来采样2.4GHz的信号.在实际电路中这个结构还是用一个电容器来完成的.原理图和电路图入下面的图所示.图1是这个结构的英文说明,图2是原理图,图3是电路图.请问这样一个采样器在simulink中应该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2008-12-23):
等待答案

网友:
哇塞,好复杂,等高手

网友(2010-12-03):
发大水放大放大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