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设计的高手帮忙

楼主(2007-07-17):
在dc-dc设计中,有很多的电源芯片都有uvlo(低电压锁定)和comp(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这两个端的作用是什么?一直以来就不是很清楚!
请知道的同志讲讲!在此先谢谢了! :)

网友:
uvlo一般是指电源电压(vin)低到一定程度,系统会关闭,以保护电路。

comp一般接频率补偿网络。

网友(2008-03-18):
uvlo是电压/短路检测用的,comp是设置电源PID参数用的

uvlo通常接电源的输出电压检测端口,当电源主回路输出电压低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发生了断路故障),电源管理芯片会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比如封锁PWM脉冲,报出故障状态等);
comp以及类似的ERROR AMP IN管脚是用来连接电源PID调节参数网络,一般使用RC电路来构成比例/微分/积分调节参数网络,这是由你的电源开关特性、负载参数以及你希望的电源动态特性决定的。

网友(2008-11-23):
UVLO是输入欠压保护检测,COMP是环路补偿网络电路

UVLO是输入欠压保护检测用的,与输出无关,输出检测由FB反馈,是输入低于UVLO检测点就关闭输出;
COMP是内部比较器的相位补偿环路,是由RC无源器件组成的电路,通过设置零极点提高电源芯片的相位裕度,保证电路的可靠工作

网友:
hao a a a

楼主(2010-09-25):
零极点?
能明确的说明一下

网友:
COMP一般都是都是接一个电阻传一个电容的,上面有人说增加零点提过相位裕度,请深入和详细的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