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超出 怎么办?

楼主(2007-07-17):
Selected Device : 2vp7ff896-5
Number of Slices:                   11118  out of   4928   225% (*)
Number of Slice Flip Flops:         19929  out of   9856   202% (*)
Number of 4 input LUTs:              7212  out of   9856    73%
    Number used as logic:             7148
    Number used as Shift registers:     64

写了一段代码,其中包含2个计数器,8个乘法器,8个累加器,8个除法器,还有多路选择器等,代码在综合时,出现上述提示,
请教:主要是哪个模块占用了这么多的Slices、FF和LUTs等?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应该是乘法器和除法器

网友:
自己察看综合报告查找

网友(2007-10-17):
建议

超出太多了,只能换大的芯片

网友:
可以尝试下使用自带IP里面的乘法和除法,或者用原语调用FPGA自带的固件乘法器

网友:
不要用除法器,把除法都换成移位
乘法器也是

网友:
把并行操作模式改成串行的方式进行处理,可以使你的设计减少为1/8左右, 就可以放进去了, 但前提是你能接受速度的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