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资源冲突(PCI2050,PCI9052、PCI9054)

楼主(2007-07-17):
设计了一块CPCI主板,桥芯片选用TI的PCI2050。以前扩展板(桥PCI9052、PCI9054)都可以正常使用,现在插上PCI9054扩展板系统提示资源冲突,9052扩展板则一切正常。不知道问题处在什么地方?

网友(2007-11-10):
PCI2050我也用的,没问题啊。

网友:
系统提示是什么?
估计是PCI 芯片配置数据有问题.先改成省缺配置,没问题后改成简单一些的\占资源少的.最后改成正式的.

网友(2012-02-29):
有人在吗,我也有这个问题,可以和你们交流下吗,谢谢。

网友:
IDSEL没有搞对吧?

网友:
先把配置恢复成默认的参数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上面是没有EEPROM的哦,怎么恢复默认设计啊,我们经理说就这样的就可以用的啊。能不能帮我看下,我把图纸发给你,非常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能把图纸发给你吗,这个问题太棘手了。我都弄了半个月了,希望你能给我指点。非常谢谢!!!我的QQ51967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