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tup time constraint的值有什么意义,用来约束什么呢

楼主(2007-07-18):
我是初学者,对setup time constraint的意义不是很理解,不知道它的值用来约束什么的,还有它跟quatus里面说得clock setup slack有什么关系吗,谢谢!!!

网友:
没有用过quatus,不过这个是用来设定,在触发器的时钟触发边沿到来前,数据需要稳定的最小时间。

网友:
这种一般器件资料都有详细介绍

网友:
If it's not meet, your DFF will oscilator, unknow state or sample wrong data.

网友(2011-06-10):
、。。。。。。。
建议你看看相关的timing基础资料。

网友:
QUARTUS II中的help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