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S中怎样保存中断状态?

楼主(2007-07-19):
文档中说,MIPS中当有外部中断发生时,中断状态会保存在Cause寄存器的IP[5:2]中。
但中断持续时间通常很短, 比如说一个时钟周期,那么,IP[7:2]中的对应值 也是持续一个时钟周期么?
如果只持续一个时钟周期,中断处理程序启动后IP[7:2]已经为0,无法查询是那个引脚触发中断。
如果IP[7:2]在中断触发后保持,那么什么时候清除这些触发位呢?IP[7:2]在文档中说是为只读寄存器位,软件无法写入。

网友:
我记不太清楚了,粗略回答一下,希望有帮助。
中断信号应该一直维持有效,直到中断服务程序主动去清楚中断源,这样IP值就变为0了。

网友(2008-06-07):
我觉得也应该是中断处理程序退出前将对应的标志位清除吧

网友:
shuo de taihao le

网友(2009-08-30):
但是有中断嵌套怎么办呢?
如果cause寄存器为只读的,那么如何保持原来的中断源呢?

网友:
支持
顶一下
很有用

网友(2010-01-27):
你看看MIPS资料就知道了。MIPS中端都保存在存储器中

网友:
文档中说,MIPS中当有外部中断发生时,中断状态会保存在Cause寄存器的IP[5:2]中。
但中断持续时间通常很短, 比如说一个时钟周期,那么,IP[7:2]中的对应值 也是持续一个时钟周期么?
如果只持续一个时钟周期,中断处理程序启动后IP[7:2]已经为0,无法查询是那个引脚触发中断。
如果IP[7:2]在中断触发后保持,那么什么时候清除这些触发位呢?IP[7:2]在文档中说是为只读寄存器位,软件无法写入

MIPS的中断保存,我只知道在外部中断模式(EIC)情况下的流程:
中断控制器采样到中断请求之后,发出中断请求RIPL到MIPS(si_int是6bit的优先级0-63),MIPS将请求的优先级与Status寄存器中的IM[7:2](IPL)比较,如果RIPL>IPL,则MIPS响应新的中断请求,并自动将RIPL值保存到Cause寄存器中的IP[7:2]中,你需要自己用软件将这个值更新到Status寄存器的IM[7:2],用于后面的中断比较,并且保证Status寄存器中的IM[7:2]是当前正在执行的中断服务程序对应的优先级,否则,中断嵌套可能会发生错误。最后,中断处理完成,Cause寄存器IP[7:2]会继续保持它最后一次响应(ACK)的中断优先级值,你需要将Status寄存器中的IM[7:2]清0.

网友(2010-04-10):
先将cause寄存器的值保存到栈中,对每一个中断按优先级来处理

网友:
等处理完了将栈中其它寄存器的值恢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