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烧写成功 不能运行

楼主(2007-07-20):
请问各位
程序在板上调试正常,没有问题.
也成功下载到FLASH中了
可是复位后却一点反应没有
会在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谢谢!

网友:
很可能是程序入口点设置不对吧,调试时入口点指向内存,烧写时要改为Flash的首地址才行。以2410为例,调试时为0x30000000,烧写NorFlash时则须改为0x00000000。

网友(2007-08-29):
是用ADX调试吗?教一下什么调试行吗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但是不是指向不对 因为我另外两块板子都是写完了就起来的
我想请问以下 硬件应该注意哪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