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MCU中增加一条新的指令

楼主(2007-07-20):
希望各位能提点意见,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从硬件的角度来说,增加一条指令应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MCU的指令均是由8bit数据编码而得到的,只要存在没有被MCU已用的8bit数据就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增加一条指令,在8051中A5应该保留未用.
但从软件来说,就会有一件很麻烦的事,因为这条指令是你自己增加的,没有编译器可以识别,也就失去了通用性.

网友:
宏定义哦,对于软件来说!

楼主:
嗯,多谢,现在已有一些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