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005安装问题,请教牛魔王们

楼主(2007-07-20):
安装版本是syn-vx-2005.09,装在虚拟机下linux4,虽然没有安装在/usr/synopsys下,只装在自己的用户下,但我想这不是关键把.用installer安装后,感觉是装上了,bin里面命令是全的,上次装的2004两个版本全是不全的.环境变量的修改也是没问题的,以前装过其他软件,license.dat有2个了,但我改成license1.dat还是一样问题. 现在执行design_vision或dc_shell时,就是找不到bash:command not found;  lmgrd时出现incorrectly built binary which accesses errno or h_errno directly.needs to be fixed.是不是因为我在etc/rc.local里写过两次,因为装了两个软件都要求.然后看log,挺长的,前面好象都没问题,但最后出现Error-lmgrd refused vendor name list .This daemon will only serve licenses for the primary vendor.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Valid SSS feature found.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This feature is required to enabl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我是完全照方法安装,用installer,然后改环境变量,改etc/rc.local(这个不改应该也可以把),安装SLC10.9,然后生成license(用EFA0.4和keygen),物理地址也是查的虚拟地址,应该没错啊,到底是哪有问题呢???
   请高手指点迷津啊,感激涕零

楼主:
明白了,谢谢,可以用了

网友(2007-11-06):
关掉license先,在启动一次试试

网友(2008-12-03):
这位大哥 ,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0-09-12):
syn-vx-20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