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进位的单元阵列除法器

楼主(2007-07-20):
小弟正在设计运算器,对除法的算法不是很了解,精通的人请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2008-11-21):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哟

网友(2008-12-24):
DSP在运算方面比较强,但是DSP资料也不会有设计过程,郁闷。

网友:
这个。。。
如果是2n位除以n位,比如8位除以4位,那么还好解决,可以直接使用硬线逻辑连接
否则如果是8位除以8位,就存在被除数和除数对齐最高位的问题,只能用时序,流水线方法解决,要不就增加更多的硬件和连线,得不偿失(再加入一个8位的寄存器,和被乘数组成一个16位的数,就可以使用硬线逻辑连接了)

网友:
参考DSP的做除法运算,应该可以找到方法

网友:
you should try the iteration algorithmic if the data is la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