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卡的设计顺序~~~

楼主(2007-08-06):
请教用pci9052做pci卡的高手,我现在要做一块pci卡,用的是pci9052芯片,另外用cyclone的fpga芯片实现数据采集等功能,请问我是否可以先做板子?还是一定要先把fpga芯片的程序写好?另外,pci9052芯片对于eeprom芯片有没有特别的要求?望大家指教

网友:
一般是板子和FPGA设计同时做。
PCI吗,FPGA就可以直接连,要pci9052干什么?(不了解情况,算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