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AD问题

楼主(2007-08-07):
对于数字电路,比如3.3V电源,输出电压为多少时被认为是高电平?
80515MCU 输出口灌电流和拉电流为多少?有没有相关资料可共享?

网友:
相应的datasheet上应该都有,你要好好的看看。3.3V供电,一般1V多就会被认为是高电平。不过片子不一样,这个值也有区别。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MCU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