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差分对滤波器如何分割成单端的?

楼主(2007-08-08):
有个差分对滤波器
______ L ________
  |                   |
  |                   |
  C                  C
_|____ L _____|___

这个滤波器是否可以分割成单端LC仿真,如下:
______ L ________
  |                   |
  |                   |
  C                  C
  |                   |
⊥                  ⊥

每根差分线用上面的这代替.

但是我不清楚L和C的值是否需要调整,才能保证和原来一样的幅频响应.

单端滤波器

单端滤波器

楼主:
差分滤波器如下

差分滤波器如下

差分滤波器

差分滤波器

网友:
可以转成单端 但是中间的电容要加倍。

网友(2009-06-23):
好像看不见,怎么回事?

网友:
简单一分为二, 利用虚拟地的概念, 变为单端。

网友(2010-05-22):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